现在的油品在提报计划时是用L,还是KG好,约定应该用哪种那?

楼主(2012-02-15):
现在的油品在提报计划时是用L,还是KG好,约定应该用哪种那?

网友:
液体一般用L度量,液体装在容器里,装成品油的容器有固定的体积,这样度量就简单,国际石油产量就是用桶来算的,加油站也是加多少升油,小的塑料桶和大的铁桶都是标记能容纳多少升,报计划的时候就是需要多少量的油品,就用L,当然购买的时候可以称一下以防偏差多大

网友:
不一定的,看看原来前辈的资料

网友:
升度量,L,当然桶装的也可以桶度量

网友:
不一定,你的你需求是什么了$ I2 k9 o8 ]7 l$ X9 Z

网友:
用L表示,绝大多数润滑油都是这样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