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齿轮在固定的齿条上滚动?

楼主(2012-02-15):
用齿轮小齿条配合,当齿条主动,齿轮可实现绕轴线的旋转运动。当把齿条固定,使用齿轮为主动时,齿轮仅沿齿条方向直线运动,并不旋转。不知如何设置可实现齿条固定,齿轮在齿条上做滚动(如图所示)??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你得给齿轮加个轴,再给这个轴加配合,使它平行于齿条

网友:
加个轴试试,应该可以的。

网友:
让我想到了地铁的门的开门关门

网友(2012-08-03):
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如果固定齿条,齿轮无法在上面滚动,楼主有没有解决呀

网友:
其实我也想学习这方面的

网友:
想不明白期待高手

网友:
高手能详细点说明吗?期待

网友:
用图纸的方式失意一下我们就看的懂了

网友A(2013-12-05):
发个简单的示意图

网友:
2L说的正确

网友(2014-03-23):
2010版本怎么弄都不行,2013很轻松搞定,基本是同样三个配合就可以了。

网友(2014-05-27):
2010版的不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个简单的示意图

谢谢,我也学一下

网友(2015-03-15):
我也很想知道 现在碰到了 顶下

网友:
齿条加滑轨 齿轮加轴 加轴承就可以解决了 我之前做过两台

网友(2021-09-04):
齿条可以固定在设备上,齿轮加轴与电机结合实现沿齿条直线运动。我想楼主是想问:如何使齿轮在沿齿条直线运动的过程中不脱齿,有何种限位方式。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2021-10-12):
会的大神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个简单的示意图

下载学习一下   太需要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