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直线导轨平直度调校-----请教

楼主(2012-02-15):
我公司主要生产数控钣金机械,各款设备均使用直线导轨。一直是使用准直仪调校好一根导轨后,用百分表调出另一根与第一根导轨的平行,再调这根导轨的水平度。这样调校很麻烦,再次检测时还会有误差。故请教大家在调校导轨时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或使用其他什么仪器跟方便。谢谢。

网友:
水平,直线,平行,一步一步来啊,当然啊

网友:
看他们没用自准直仪,用大理石平尺做基准找第一根。然后用找好的第一根找第二根。
而且看图片上的自准直仪的放法好象不对吧。

网友(点评):
自准直仪不动,反射镜动。都放在滑块上是为高度一致。大理石平尺我可买不起啊,我的设备有14米长的,如果用大理石平尺,估计是天价了。

网友:
想简单,就用专用工具来调

网友(点评):
请问是什么专用工具。

网友:
有简单的调整方法吗,专用工装加千分表。

网友:
如果直接用加工保证精度呢?

网友:
先调水平度,再调平行度,1楼的调校顺序有问题。再说第1根导轨的安装是靠床身导轨安装侧面的加工直线度和导轨本身的直线度来保证的。第2根导轨才是靠打表调校,调教好后垫上相应厚度的调整垫。1楼公司应该请个经验丰富的安装师傅才是硬道理!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建议,我做的机床最短的都要3米多长,说实话我加工后的机体3米长就有0.2-0.4MM的偏差,所以第一根导轨也要用自准直仪调校。

网友:
可用大理石直尺一条到三条,先校正第一杆导轨,压稳大理石,安装第二根导轨时,以大理石直尺为基准,这样两两要导轨为同一基准,误差少,可保证要求。

网友:
数控送料机,老虎最拿手

网友(2017-03-01):
不知道楼主还在不?可否分享一些这种超长导轨安装调试的资料给我呀,最近我也遇到这个难题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