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找问题~~~油缸位置不能保持!!!

楼主(2012-02-15):
油缸伸出后,负载稍一增大,油缸自动缩回,不能保持位置,都有什么原因呢?
系统设计应该没问题,因为只有这一套出问题,另此系统最近重新安装过,更换了油缸。阀块也闲置了一段时间。
上图:

补充内容 (2012-2-16 09:08):
更新图纸在7楼

网友:
检查一下a口溢流阀(39.2)的调定压力和工作情况吧

网友:
39.2溢流阀的问题!!!

网友:
把球阀41.1,,41.2都关了,看看怎样情况,溢流阀是不是插装式的,容易出问题

网友A:
是由于重物增加Bp.1、Bp2压力升高,39.1溢流,溢流后形成流动,油缸油缸无杆腔油液受虹吸作用,压力降低,如果有杆腔的压力比无杆腔的压力大,油缸就会回缩,解决方法,A.p1Ap2节点处加阻尼,防止虹吸,即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由于重物增加Bp.1、Bp2压力升高,39.1溢流,溢流后形成流动,油缸油缸无杆腔油液受虹吸作用,压力降低,如 ...

这张图有点问题~~参数不全 我换张大图您在看下~~

楼主:
全图上传完毕~~具体想知道一下43.1这个平衡阀组的功能和里边这些阀都是怎么动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由于重物增加Bp.1、Bp2压力升高,39.1溢流,溢流后形成流动,油缸油缸无杆腔油液受虹吸作用,压力降低,如 ...

另外再问一句,杆端负载增大,B腔的压力怎么会升高呢?不是提升重物。

网友B:
按照8楼,负载是加载在活塞杆上的,活塞杆受压,油缸两腔定压差油路,阀40.1是不是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8楼,负载是加载在活塞杆上的,活塞杆受压,油缸两腔定压差油路,阀40.1是不是装反了?

你指那个单向阀是吗?但所有的设备图都是这样的,别的也没出现问题,是不是这个弹簧不行了?

网友(点评):
那不是单向阀,是与溢流阀合并组成单向顺序阀。如果是活塞杆受压,按照这个油路,应该是A腔向B腔供油,活塞杆确实就会自动收回。

网友(点评):
朋友你好,40.1是单向阀和溢流阀组合起来的,美国SUN牌CWGG-LFN 插装平衡阀,我感觉是否39.2的压力设定不够。谢谢好友!

网友(点评):
溢流阀39.2、单向阀42.1的可能性最大。先查39.2,再查42.1。

网友:
应该是阀门出问题了!

网友:
其他的地方看懂了,就是40.1那个单向阀,看不明白。。。无杆缸有压力的话,油不就顺着单向阀流到有杆缸去了吗?
那个阀块是不是溢流减压阀?不管怎样油都应该不会通过这个阀从无杆缸流向有杆缸吧?
留个记号,期待高手给解惑一下。

网友(点评):
阀块型号请参看10楼~~~

网友:
加压过程中,油缸处于差动状态,即AP=BP压力,问题在于更换了油缸,可能是油缸无杆腔(处于顶端)气体没有排出,空载受重力作用活塞杆进出正常,当遇到负载后两端压力升高,无杆腔气体受压缩造成AP<BP压力,从而出现活塞逆流而上的情况。

网友(点评):
谢谢好友,但受大负载后,油缸会完全缩回,恐怕不完全是气体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8楼,负载是加载在活塞杆上的,活塞杆受压,油缸两腔定压差油路,阀40.1是不是装反了?

此时油缸杆受拉,你没注意有杠杆向下的吗?

网友(点评):
活塞杆向下,杆就不能受压吗?

网友(点评):
补充一下啊~~没有受拉这个工况~~都是顶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8楼,负载是加载在活塞杆上的,活塞杆受压,油缸两腔定压差油路,阀40.1是不是装反了?

有一种回路叫做差动回路......

网友(点评):
哦,我不懂。

网友C:
看了好久,自我感觉是看明白了。但也并不知道对不对。
大体工作原理应该如下:AP路注油加压,一部分油给两个无杆缸,另一部分油通过40.1的单向阀流向有杆缸。最终无杆缸和有杆缸压力相等。当压力达到80bar时,40.1的溢流阀(不知道到底应该叫什么阀)打开,因为活塞在无杆缸受到的力(F=P*s)比在有杆缸受到的力要大,所以活塞推动有杆缸的油从40.1的溢流阀流向无杆缸。不知道液压泵是否一直工作,如果是一直工作的话,当压力继续升高到230bar时,39.2阀打开溢流,保持缸内压力为230bar。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有问题的就应该是40.1的溢流阀设置问题。解决办法是54.1(MA)点接测压表,打油加压,读取表的示数,看稳定后压力是否满足要求。如果不满足,调40.1溢流阀的手柄,将压力调至原理图所示压力。
因为原理图并不完整并且图面也不清晰,至于回退和平衡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啦。如果楼主问题解决了,请楼主发张完整的图纸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还是有问题想问清楚1系统的工作压力为多少?2.油缸在空载下的运行情况3.油缸在加载的情况下油缸的行程能达到多少?4.是否在换向阀在中位(Y)的情况下发生此问题。5.安全阀39,和单向顺序阀40压力设置是否正确。先还是要检查,在油缸活塞杆伸出的时候,对油缸无杆腔测压点MA54.1和有杆腔测压点MB54.2进行测压,查看有杆腔压力是否大于150bar。检查安全阀39,单向顺序阀40,压力设置是否正确。因油缸无杆腔和有杆腔存在面积差,油缸活塞杆伸出时,如若前腔产生的压力不足以打开单向顺序阀40,和安全阀39,这时油缸有杆腔会产生增压的效果,有杆腔压力大于无杆腔压力,换向阀在中位时系统会通过单向阀42向有杆腔补油,活塞杆会退回。

网友(点评):
回答问题~~~ 1: 250bar 2:空载没有问题,小负荷也没有问题,但负荷突然增大,油缸完全回缩。 3:不清楚 4:在中位 5:我去查一下 6:谢谢朋友!!!

网友(点评):
另补充一点,首先油缸运动到位后,换至中位,受负荷,缩回。

网友:
把液压阀27.1清洗一下,是不是液压锁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好久,自我感觉是看明白了。但也并不知道对不对。
大体工作原理应该如下:AP路注油加压,一部分油给两 ...

非常感谢朋友的帮助,由于本身图纸扫描的分辨率较低,都截全了就更不清楚了,系统图基本上是完整的,下半部分是泵组,右边也是同样的系统,就都没截图。再次感谢!怎么加分啊?

网友:
你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你都怎么查的?查好了告诉一下大家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也比较好奇,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朋友的帮助,由于本身图纸扫描的分辨率较低,都截全了就更不清楚了,系统图基本上是完整的,下半 ...

从原理图上看,有液控单向阀27.1的存在,电液换向阀在中位油缸无杆腔的油是无法排出的,油缸活塞杆不好退回。如果液压单向阀故障,处于常开状态到是会出现你说的状况,是否可以尝试更换液控单向阀27.1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原理图上看,有液控单向阀27.1的存在,电液换向阀在中位油缸无杆腔的油是无法排出的,油缸活塞杆不好退 ...

谢谢!!!这点还真没想到,一直围绕着执行机构那块琢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