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销联轴器,钻两个半体的销孔超差,孔轴心最大偏了1mm

楼主(2012-02-15):
前几天画了一套尼龙销的联轴器,销子长60左右,两半体(法兰盘)厚度都在30左右。销孔直径30。图纸上只简单规定了两半体的销孔分布圆直径正负0.15,没有规定销孔位置度,实际加工没有配作,钳工划线,先钻后扩,结果分布圆上角度累积误差导致两个半体的销孔配合超差,具体表现是:用一个销子试穿两半体,其他配对的销孔不同程度偏心,最后累计误差最大的两孔轴心偏了1mm。

想请教一下大家:
1.这种联轴器将尼龙销车细一点,还能装进去,但这样做会不会影响性能?比如8个销只有3、4个销起作用,或者因为不同步而使得冲击、振动过大?
2.图纸上应该提什么工艺、保证什么尺寸或形位公差才能避免类似问题?我现在加上了配作,车间有人说这样治标不治本,钻头下去一半还得歪掉。不知还有什么方法?另外图纸上是应该保证销孔位置度还是孔心的弦长?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画线本身就有误差。建议你用铣床加回转工作台打孔。

网友(点评):
有图片吗

网友:
不能用,只是暂时的,由于冲击、振动过大,损坏电机和执行元件

网友:
两个对在一块就是一个整圆么

网友(点评):
不是的,请看我下面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画线本身就有误差。建议你用铣床加回转工作台打孔。

感谢您的回复!

我用cad画了一个草图,效果不知怎样,凑合看看吧。

图示是最上的孔重合,其它孔累计偏心越来越大,最后的一对孔最大偏了1mm。

网友(点评):
画线本身偏差就很大。尤其像多分孔。还是用回转工作台或分度头吧

网友(点评):
还一个办法。每划一个交线打一个洋冲眼。累计到最后看有多少差距。等分一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
划线的也太不认真了。用楼上说的回转工作台钻孔,都不用划线的,而且很准确。

网友:
两半体的销孔在一起配钻 看他怎么偏

网友B(2012-04-15):
用分度头划线,打样冲很重要,一定要打正,再用如图钻头钻孔,误差能控制在0.2mm以内没问题,我们以前经常钻。解决钻孔精确度的问题我以前在社区发过,你可以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分度头划线,打样冲很重要,一定要打正,再用如图钻头钻孔,误差能控制在0.2mm以内没问题,我们以前经常钻 ...

尼龙销最好是一端球面的

网友(2012-06-19):
这样的工件 ,你要配钻的,钻了第一个孔,你要把销子全部插在第一个孔里面,然后钻第二个孔,再插一个销子到孔里,依次类推,这样相对来说要好得多

游客

网友:
学习

网友:
很难修复了 做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