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办法开一条宽0.3mm深1mm的槽?

楼主(2012-02-15):
如题,来求助。
不知有什么办法可以开出来。

网友A:
线切割试过没有,……………………。

网友:
如果槽是直的,宽度0.3的锯片铣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试过没有,……………………。

线切割切不出来,比要求的0.3要大

网友:
0.3 铣刀或锯片刀

网友:
0.3的锯片铣刀就可以

楼主:
那如果我想要再小一点的,有吗??

网友:
能否用激光切割机切割

网友:
线切割还大呀,那锯片就更危险了

网友:
铣刀铣槽,照片上的零件槽宽0.35mm,深6mm。

网友:
精密磨床可以加工的,还有电火花机加工也可以啊。

网友:
线切割用细丝切割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切割切不出来,比要求的0.3要大

你的丝细一点不就行了,我见过0.1mm的

网友:
线切割应该没问题,我们曾经割过一个仅有0.07宽度的圆形槽!自己搭配的机床,使用0.05的钼丝,慢走丝电柜+一个中走丝机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