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汉数控系统常见报警及解决方法有哪些?

楼主(2012-02-15):
DMU530  海德汉系统换刀时报警 : TOOL  CHANGER  NO  BASIC  POSITION ,由于刀库中没有刀具,出现此报警,请高手帮忙解决!急急急!!谢谢。。。

网友:
把换刀机械手手动操作,机械手抓刀柄1朝主轴

网友A:
操作步骤  1编辑MOD  密码789然后手动方式下MOD   按软件HELP  出现换到程序  光标移动到第11步  按启动  再移动到13步   按启动
回到MDI方式  执行M77即可

楼主(2012-05-05):
引用 网友A:
操作步骤  1编辑MOD  密码789然后手动方式下MOD   按软件HELP  出现换到程序  光标移动到第11步  按启动  再 ...

非常感谢,问题已解决

网友(2014-04-28):
三楼13是啥意思

网友B(2023-03-25):
引用 网友A:
操作步骤  1编辑MOD  密码789然后手动方式下MOD   按软件HELP  出现换到程序  光标移动到第11步  按启动   ...

请问楼主在吗,

网友(2023-10-23):
请问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在吗,

请问在吗?这个问题咋解决加个qq可以吗我qq2661344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