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冷轧拉丝调直设备

楼主(2012-02-15):
重庆卓泰机械供应冷轧带肋、拉丝调直钢筋延伸生产线、通用配件等设备供应

网友:
带肋钢筋与不带肋钢筋的矫直辊有区别吗

网友:
这种机器是用在建筑工地上的吗,有没有用在五金加工的,精度要求高的,调直切断的长度方向的精度要求在0.4MM以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