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齿轮内花键缩量问题

楼主(2012-02-15):
我公司有一拼齿轮,SCM420(相当于国内20CrMo )材料,厚度从8到22都有,外径从50到130都有。这批齿轮已经渗碳淬火了,但是发现内花键尺寸大了0.01-0.08不等,请问有什么好办法能让它不改变组织等情况的话让齿轮缩。

楼主:
有好办法的人一定感谢

网友:
是不是摩托车上面的齿轮啊?

网友:
最好的方法好像只有电镀了吧,其他我还真的不清楚了

网友:
哥,貌似你这个问题到处发呀??

网友(点评):
只不过发了2便

楼主:
有高手能解决吗?我是想能不能把齿轮加热到180度左右,然后迅速冷却,让内孔缩掉,但是没有成功。不知道这样的思路对不对,有谁有这样的经验

网友(点评):
这样子不好控制啊 我估计电镀有戏

楼主:
电镀是影响齿轮内花键的强度的,所以不能采用

楼主:
有人能帮忙解决吗?怎么都不发表意见恩?

网友:
加快冷却速度。
如果要让你这批已经大的齿轮收缩的话,可以进行二次淬火!

楼主:
一哥们给了我一个解决方案,高温200°,然后迅速把齿轮花键周围降温,但是我试了好像效果不大

网友:
我看只能在花键表面做文章     发黑    镀铬 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哥们给了我一个解决方案,高温200°,然后迅速把齿轮花键周围降温,但是我试了好像效果不大

重新淬火,冷却速度加快试试。但变形量比较大。

网友:
采用加热后再冷却的办法行不通,只会越来越大,因为冷缩是向芯部收缩。

网友:
只有采取热喷涂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