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 开粗 与 精雕 一台床子能不能完成?

楼主(2012-02-15):
铝合金 及 塑料 模具
公司 每年的 模具外加工费用近80W了

考虑 自己做   现在 就是 床子的问题

附近模具 加工 一般的 做法 先上开粗的 机器  再上 精雕机器

请问 必须 这样做吗?  有没有  可能在一台设备上 搞定?

两种设备主要 区别的 主轴转速上 一个 8000   一个 20000+
用进口的 主轴增速器  能让主轴 转速 翻个几倍
这样 能不能 让开粗的机器 完成精雕的活?

最后 问下  沈阳一机的 床子 怎么样 ?

网友A:
看来楼主公司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1:贵公司的CNC编程人员的水平问题。2:正确看待外发加工的问题。实际上相当多的模具公司的加工,特别是粗加工都外发。什么都依靠自己做,实际上成本要高很多。原因在于模具公司订单的波动性太大。一旦订单少的时候,会造成设备闲置。
回到楼主的问题,应该可以在一台CNC做,只是编程程序以及刀具应用的不同而已。另外,粗加工由于切削量大,对机床的刚性要求比较高,所以,如果你们的机床精度较高,最好别在精度高的机床上进行粗加工。

网友B:
以我8年加工中心的经验告诉你,别买沈阳的还是买台台湾的品牌加工中心比较靠谱,你一年的加工费1米机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公司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1:贵公司的CNC编程人员的水平问题。2:正确看待外发加工的问题。实际上相 ...

编程 方面  其实 我们已经有 人员了,一直在用CNC做铝合金铸件的加工
这次想买 机床   另一个 原因是  部分大型产品 现有机床 行程满足 不了
产量又不是很大    专门整个机床不合算    所以想 连模具 一起做

我们的模具加工方面现在只有铣削外包其他 电脉冲线切割都有
而且 外包  有个 头疼的 问题是   附近 做模具的不是 很给力    太慢了

我们想 整个 1500*800 的 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我8年加工中心的经验告诉你,别买沈阳的还是买台台湾的品牌加工中心比较靠谱,你一年的加工费1米机足够了

台湾 哪些 牌子 比较好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湾 哪些 牌子 比较好啊 ?

永进机最好,我用过欧马和德马的不算最好不过还行,其它的就多了不过没用过,没有发言权。印象最深就是台湾机维修少,国产机天天修,你可以到网上看看,不过最好选历史悠久的、专业做加工中心的厂家,还有加工中心有硬轨和线轨型号,不要忘了做模具选 硬轨 和油冷机。

网友:
来一台普通铣床开粗。在用精雕加工

网友:
兄弟,找我啊,我公司销售龙门型高速加工中心,一台机床可以完成粗加工和精加工,台湾机床和大陆机床的差别就是床身刚性不同和维修问题次数。

网友:
要看你的开粗量是多少  太大肯定分开加工比较好  有利于保护机床  如果开粗量不是特别大  是可以用精雕机的一起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