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选择轴承

楼主(2012-02-15):
选择一个平面轴承,该轴承需要支撑100公斤的重量,那这轴承要怎么样的才行?

网友A:
楼主最好画个结构示意图来看看。文字表述不清的。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把工作环境和受力情况描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好画个结构示意图来看看。文字表述不清的。

  就中间那轴承,大概要多少的。。。图中的随便画的。。求

网友B:
标个尺寸嘛!该指示的指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个尺寸嘛!该指示的指示一下!

上盘直径为880,总高350,其他尺寸没太大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盘直径为880,总高350,其他尺寸没太大要求

其实你不一定要平面轴承,用棍子轴承也可以,明白吗?就是和汽车轮轴一样,有轴向受力和径向受力。

网友:
100公斤,就去查查设计手册,找个额定动载荷为 1000N*7=7000N以上的推力球轴承就ok了。保用1年。
另外,您的推力球轴承下边,紧贴放一个深沟球轴承比较好,径向摆动,推力球受不了。下边那个圆柱滚子也换成深沟球好了,省点银纸。

网友:
ch从上到下 推力轴承。调心球轴承。深沟球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