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机?

楼主(2012-02-15):
如图所示,电机通过减速机后驱动一偏心轮,间歇性回转。问题是:图片中的电机是什么种类,伺服,变频,还是普通交流电机?电机上方有一个黑色的盘状物,跟随电机一起回转,起到什么作用呢?希望有大侠来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看形状应该是普通交流电机,上边的盘应该是飞轮,减小速度波动

网友B:
没有铭牌吗?应该来讲在电机上面会有铭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形状应该是普通交流电机,上边的盘应该是飞轮,减小速度波动

普通交流电机不适合用在频繁起停的场合吧?偏心机构最终实现一个冲压动作,对速度没有什么要求,感觉不是特别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铭牌吗?应该来讲在电机上面会有铭牌的。

这个不是实物,是视频截图,所以铭牌是不可能看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普通交流电机不适合用在频繁起停的场合吧?偏心机构最终实现一个冲压动作,对速度没有什么要求,感觉不是 ...

奥,我断章取义了,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奥,我断章取义了,抱歉

没关系,本来就是相互交流的,我开始也是这样考虑的,但是后来觉得这个解释似乎不太合理,但是又想不出更合理的解释。

楼主:
有没有人听说过:手轮调速减速电机?希望了解的给点资料

网友:
图片看的不是很清楚啊,判断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