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阀驱动频率在100HZ以下为什么会出现震动?

楼主(2012-02-15):
阀门的最低频率一般是多少呢?与阀门的时间常数和PWM驱动电路的时间常数的关系?

网友:
pwm经常有用在200hz左右,但这个值不是固定的。pwm频率要求不能影响到阀的正常工作,如工作频率较高,则此频率必须调高,可通过实验确定。

楼主:
应该是跟比例阀的开通时间和关断时间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