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选型的转矩,请教

楼主(2012-02-15):
电机带动圆盘运动,我采用公式 转矩=转动惯量X角加速度。得出的转矩单位是什么?电机选型的参考书上单位是N.M,跟我算出的数据隔了好几个数量级。是不是要进行单位换算?

网友(2012-07-25):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机带动滚筒旋转,滚筒是恒转速的,即交加速度为0,那怎么算转矩?

建议你去看看德式分割器网址  上面有介绍圆盘怎么选电机的

网友:
初入职场,对电机选型一直很头疼,麻烦各位大侠给点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
匀速只要算摩擦力矩即可,频繁启停才需要算惯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公式也对,求出来的是所需要的电机转矩大小,单位是牛米,因为是单位所以无所谓大小,计算的时候把数 ...

如果电机带动滚筒旋转,滚筒是恒转速的,即交加速度为0,那怎么算转矩?

网友(点评):
其实是有角加速度的,只不过加速时间短,如果不计算启动转矩,也可以按照启动后正常运行时的工作转矩来大概的判断,就是功率=力X速度=扭矩X角速度,一般再比这个选大点,满足启动要求

网友(点评):
哦,你这里计算的转矩是电机的启动转矩对吧?一般电机带负载正常工作后的工作转矩应该比启动转矩小,所以,不必考虑工作转矩的对吧?

网友(点评):
力矩是产生角加速度的原因。电机带负载工作时候有力矩,但负载时均转速转动,那加速度哪儿去了呢?

网友(2012-05-24):
楼主你好!
比如这种问题你最好举个例子说明,这样大家一目了然,很多人也乐于帮助你,你这样太空洞乏味了!
就你这个问题:额定转矩=9550XP/n,那么,P的单位是Kw,n是转速,单位是r/min。

网友B(2012-02-15):
你这个公式也对,求出来的是所需要的电机转矩大小,单位是牛米,因为是单位所以无所谓大小,计算的时候把数据换算成标准单位,转动惯量的单位是kg.m^2,角加速度的单位是rad/s^2

网友:
转矩等于9550P/N,P是功率,N是转速
不要看到啥公式就抄啥公式

网友:
抄一下书:T电-T负=Jdω/dt=(GDD/375) * (dn/dt), 其中转动惯量J=mDD/4, G=mg, D为惯性直径。

网友(2012-07-24):
如果电机带动滚筒旋转,滚筒是恒转速的,即交加速度为0,那怎么算转矩?

网友:
有角加速度没有啊

网友(2023-08-22):
越看越糊涂

网友(2023-10-31):
截图看看你的计算过程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