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把中间的给扣掉

楼主(2012-02-15):
怎样把中间红线部分变成空的?外面那个伸出薄板是我用投影先画的相贯线,然后用扫描薄板伸出项画的,现在想把中间红线部分去掉变成空心的类似三通,请问怎么画?

网友:
草绘,用环工具,去材料拉伸

网友:
lingshanjidian@163.com不知你用的那种软件,如用UG先在圆柱上建立基准面,然后在基准面上开个孔就可以了

网友:
草绘创建外圆曲线拉伸向外去除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