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钢丝螺套的螺纹孔是标准的吗?

楼主(2012-02-15):
安装钢丝螺套的螺纹孔是标准的吗?比如安装钢丝螺套的螺纹孔ST4-40UNC-2B和标准的统一螺纹4-40UNC-2B在尺寸与公差方面有区别吗?

网友A:
螺套是螺套孔,有这个规范,按规范做,与螺孔不同,安装以后的内孔是螺孔尺寸,

网友:
有专用的嵌套螺纹丝锥!是有标准的!有需求请联络18721990664

网友:
什么规范??????????????????

网友:
买钢丝螺套是厂家会提供钢丝螺套孔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套是螺套孔,有这个规范,按规范做,与螺孔不同,安装以后的内孔是螺孔尺寸,

我在网上也查了,没有找到相应的标准(提供装螺套孔的螺纹的尺寸及公差),能提供相应的标准代号吗?不胜感激!

网友B:
●GJB119.1A~119.3A-2001 国家军用标准《普通型钢丝螺套》 General-purpose wire thread insert
●GJB119.4A-2001 国家军用标准《普通型钢丝螺套通用规范》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general-purpose wire thread inserts ●GJB5107-2002 国家军用标准《锁紧型钢丝螺套通用规范》 General Specification for Selt-locking Thread Inserts
●GJB5108-2002 国家军用标准《钢丝螺套安装要求》 Installing Requirement of Thead Inserts
●GJB5109-2002 国家军用标准《锁紧型有折断槽钢丝螺套》 Self-locking Insert Through Threaded
●GJB5110-2002 国家军用标准《锁紧型无折断槽钢丝螺套》 Self-locking Insert Threaded
●HB6200-89 航空工业标准《有折断槽锁紧型钢丝螺套》
●HB6201-89 航空工业标准《无折断槽锁紧型钢丝螺套》
●HB6202-89 航空工业标准《锁紧型钢丝螺套技术条件》
 ●HB5513~5516-96 航空工业标准《安装钢丝螺套用内螺纹》
●德国钢丝螺套标准 DIN8140 Part 1, Wire thread inserts for ISO metric screw threads. (德国工业标准)
 ●LN 9499 LN 9039, (德国钢丝螺套航空标准)
只找到护套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JB119.1A~119.3A-2001 国家军用标准《普通型钢丝螺套》 General-purpose wire thread insert
●GJB1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