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让液压缸实现 上升、下降、停止 这三种动作的电磁阀吗?

楼主(2012-02-15):
一个设备上用的,让液压缸实现 上升、下降、停止 三种动作的电磁阀吗?小的 刚刚接触液压,求前辈们指点。

网友:
三位四通中封型电磁换向阀

网友(点评):
电磁阀不能用于下降,若有重物时,电磁阀全开会导致油缸突然下坠,除非用带压力补偿的比例流量阀。手动三位四通O型换向阀可以,因为下降时可以慢慢拨动手拉杆,比例制换向阀滑阀开口,可防止重载下坠,加平衡阀最好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三位四通O型中位的,像三位五通什么的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三位四通O型中位的,像三位五通什么的都可以,

谢谢追分。
说实话,我也是不久前才知道这个社区,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词汇。
我也算是机电类的菜鸟了吧,从学校里出来才两年多,还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请多指教。

网友:
我也是什么也不知道学习中哈

网友:
三位四通阀。中位滑阀机能可以选择O型,或者M型。请各位大侠指教了。

网友:
  这个是最基本的哇、、、、、、

网友:
建议楼主找本液压基础看看,不能的

网友:
建议楼主好好学些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有,华德产4WE6E和4WE10E就可,但在中位由于有内泄漏,油缸在停止状态会有下滑,一般在系统上加液压锁,保压。

网友:
很简单的,如果负载重的话用三维四通Y型加液压锁,没什么负载的话用三维四通O型就行了

网友:
学习受教了,不过前辈们,最小的液压缸有多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