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多少钱,我是常州的

楼主(2012-02-16):
刚学习报价,请大侠们看看这个零件多少钱,我是常州的。最好能具体说说怎么算?谢谢!

网友A:
无热处理和表面处理,单价6元,多少数量?

网友:
大家请                               看图

网友:
主要是棒料和加工費用,最好去詢問當地加工場的加工費用計算標準。

网友B:
楼主赔我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热处理和表面处理,单价6元,多少数量?

先两百个?怎么算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赔我积分

怎么赔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两百个?怎么算的呀?

才200件啊,找个当地的作坊就行了

网友:
 不懂 有需要切削设备的没有

网友:
材料都要3块多
楼上的6块
有点低吧
是用数控加工吧

网友:
200件,6块差不多。数量有点少,自提货差不多。

网友C:
单机加工,含料也就在5.8-6.0元这样子,不含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机加工,含料也就在5.8-6.0元这样子,不含税

谢谢,能请问具体怎么算的吗?想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能请问具体怎么算的吗?想学习一下!

就是材料费+加工费+管理费,有时还得减去边角料(下脚料)差价,还有一些杂费

网友:
六元有点低,材料,车削等,要看零件的数量而定。量大报低点,

网友:
车的这种东西,不赚钱~~~~~~~~~~~~~~

网友:
只能赚点材料费..................

网友:
买根钢管来车车  6元绰绰有余了  贼简单

网友(点评):
钢管都是20#的,除非你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