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熟悉联轴器,给讲讲沟槽式、膜片式和波纹管式联轴器的区别

楼主(2012-02-16):
哪位大侠熟悉联轴器,给讲讲沟槽式、膜片式和波纹管式联轴器的区别。

谢谢。

网友A:
百度百科里有信息!自己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百科里有信息!自己查吧!

百度百科有针对膜片式联轴器的介绍,没有针对其它两种详细介绍

网友(2012-08-22):
LS的太敷衍了,沟槽式,主要用于偏差调整需要大时,主要用于编码器或者步进电机(小日本的机型)
膜片式联轴器,主要用于伺服电机,吸收弹性好(小日本的机型)
波纹管联轴器,主要用于大扭矩要求,一般用于主轴上,或者是小行编码器上(德国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