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澳180主泵后能否串联两个不同型号的定量齿轮泵?

楼主(2012-02-16):
求助各位大大,我现在手头上做的设备中,准备采用一萨澳180主泵后串联两个不同型号,压力和排量都较小的康百世定量齿轮泵。

请问该方案是否可行?若可行的话具体该如何操作?

网友:
样本上这个泵可以串泵就可以串,但好像要换通轴那

网友:
问问萨澳的售后服务,通轴,连接板有没有货。考虑考虑原动机功率够不够

网友:
在功率允许的情况下是可以的

楼主:
多谢各位大大的建议和意见!在咨询萨澳技术部门后,确认该180泵能够通过更换主轴的形式串联泵,我们现在采用的发动机功率也能够满足串联泵的需要,但是通过咨询康百世液压泵的技术人员后,发现我公司现采用的康百世定量齿轮泵因结构限制,不能串联两个,所以我现在考虑的在主泵后串联两个齿轮泵的方案不可行,只能在主泵后串联一个齿轮泵,另一个齿轮泵采用皮带传动装置进行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