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实体分割成两个新的零件,但是一直出现这个问题,求教

楼主(2012-02-16):
想把实体分割成两个新的零件,但是一直出现这个问题,求教!

网友A:
你点剪裁工具里面的切除零件按钮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点剪裁工具里面的切除零件按钮了么?

点过了...

楼主:
第一次是这样提醒的。
这应该是我忽略了什么吧?求教啊!

网友B:
关了重新试试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了重新试试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真的不行...我再想想办法吧...

网友:
镜像时不要结合实体。然后用实体删除,删去原件。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草图切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不行...我再想想办法吧...

这个方法没有问题,可能是你电脑或者软件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