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滑油中含水有何危害

楼主(2012-02-16):
    答:润滑油中含水规定不超过0.03%,若润滑油中含水超标,有以下危害:
    (1)严重破坏润滑油形成的油膜,影响润滑效果;
    (2)加速有机酸对金属的腐蚀作用;
    (3)对管线和设备造成腐蚀和结垢;
    (4)使润滑油中添加剂失效,粘度增加,流动性变差:
    (5)低温时易结冰,堵塞油路,
    (6)加大了润滑油的乳化程度易汽化,产生气泡。不但破坏油膜,损坏轴瓦,而且易形成汽堵,影响润滑油路正常循环。

网友:
回答的很规范,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
油品含水率检测设备
我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油品含水率检测设备的高新企业,与浙江大学保持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旗下产品有各种规格,不同精度的含水率检测仪
杭州丰鑫检测仪器有限公司产品参数表
OD-2S
• 测量介质:各类润滑油、液压油、燃料油
• 介质温度:10℃~70℃
• 介质工作压力:≤1.0 Mpa
• 测量范围:含水率为 0%~4%
• 准确度: ≤2%F.S
• 温  漂: 0.03%/℃
• 重复性: ≤ 1%
• 重  量: 2 Kg
• 电  源: DC24V/200mA
• 输出显示:4位数码管显示
• 输出信号:RS485通讯/4~20ma电流输出

便携式
        测量介质:五种不同的润滑油、液压油或燃油(具体油液可由用户指定)
        介质温度:10℃~60℃
        工作压力:常压
        测量范围: 0%~4%
        准确度: ≤ 3%F.S
        重复性: ≤ 1%
        输出显示:LCD显示
        电   源: DC7.4V

微水量
• 测量介质:各类润滑油、液压油、燃料油
• 介质温度:10℃~70℃
• 介质工作压力:≤1.0 Mpa
• 测量范围:含水率为 0%~0.5%
• 重复性: ≤ 1%
• 准确度: ≤100ppm
• 电  源: DC24V/200mA
• 输出信号:4~20ma电流输出

WOA-1水分报警器
•测量介质:各类润滑油、液压油、燃料油
• 介质温度:10℃~70℃
• 介质工作压力:≤1.0 Mpa
• 报警范围:含水率 0%~4%
• 准确度:≤ 5%F.S
• 电  源: DC 24V / 200mA
• 输出方式:开关型触点

4~20ma输出水分报警器
•测量介质:各类润滑油、液压油、燃料油
• 介质温度:10℃~70℃
• 介质工作压力:≤1.0 Mpa
• 报警范围:含水率 0%~4%
• 准确度:≤ 5%F.S
• 电  源: DC 24V / 200mA
• 输出方式:4~20ma电流输出

                                      杭州丰鑫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汪文涛
                                          联系电话:0571-56570915
                                          手    机:15925636455
                                          邮    箱:wwt_1986@163.com

网友:
有那么多害处哦,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