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薄钢板压出凹坑的冲压力计算

楼主(2012-02-16):
过年回家后熟人请教的一个问题, 问了很多同事至今无解:

一厚度2.5毫米左右热轧钢板-牌号未知,质软适于冲压。

现需要在上面冲压出一深度0.5毫米左右,截面10X30毫米的矩形凹坑,

普通铣削加工不适用。

现在只能考虑冲压, 问题是怎样计算冲压出这么深的一个大凹坑需要多大吨位冲压机,

请各位社友给点建议,谢谢!

问题补充:2012-2-16,19:23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才有时间看这个帖子, 应该补充一个条件, 要求底面是平整的,谢谢

网友:
按冲裁力计算就可以了,深度由冲裁时的行程控制。

网友(点评):
是冲偏位吗? 楼主要的是这样的效果吗? 从字面“矩形凹坑”来理解,阁下的建议就不合宜咯。

网友(点评):
LIAOYAO大侠理解的对,底面要求是平整的。谢谢

网友:
冲裁力计算公式:P=K*L*t*τ
P——平刃口冲裁力(N);
t——材料厚度(mm);
L——冲裁周长(mm);
τ——材料抗剪强度(MPa);
K——安全系数,一般取K=1.3.

P=1.3X80X2.5X350=91000N

91000/9800=9.29T,冲压这个工件用10吨的冲床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楼主要的是”矩形凹坑“,不是冲孔喔!

网友(点评):
类比法 十吨绝对没问题了 呵呵

网友(点评):
矩形凹坑,加工完底面为平面

网友A:
厚度2.5毫米左右质软热轧钢板-要在上面冲压出一深度0.5毫米左右,截面10X30毫米的矩形凹坑。

给个大约的估算式,面积*压印压力=压坑力; (10*30)mm^2 * 250 kgf/mm^2*热轧钢板轧深0.5的硬化值(对数)= 75000*硬化值(对数)》75吨力
保守来选冲压机就 100 吨的吧。

网友(点评):
大侠能给出相应参考资料么? 打算继续琢磨下模具设计方案,谢谢

网友:
这个东西,只有用模具打出来了,其实在五金模里面,这个动作是最简单的了,不需要很多的探讨。如果高度精度有严格要求的话,都可以在模具上想办法的

网友(点评):
现在是在考虑可行性及模具设计事项,理性的分析为行动做铺垫,实施起来的话成功的机会更大些,呵呵。 现在还没找到合适的资料和软件来做这个分析,只能求助于论坛了

网友(点评):
我没有看到你的实际产品,所以就不好说什么了,但是在模具本身而言,等你看到了相关的资料和分析,可能就觉得不怎么样了,这个东西,经验不理论要大一点的,你可以找几个模具师傅拿着你的产品讨论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厚度2.5毫米左右质软热轧钢板-要在上面冲压出一深度0.5毫米左右,截面10X30毫米的矩形凹坑。

给个大约的 ...

你看的比较仔细,我这个计算的确是针对冲孔落料的,楼主这个看来是成形压印,我回头查一下资料,再研究楼主的问题。向你学习,多交流哈。

网友:
刚查了冲压资料,楼主的问题请在说明一下,成形有起伏成形(比如加强筋的成形)和压印,这两个的压力计算是不一样的,楼主这个是只压出一个凹坑,反面是平整的么?还是反面压出一个凸起?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费心了 压印,反面是平整的

网友:
如果是压印成形:
计算公式是:P=S*q
P——压印所需压力(N);
S——压印面积(mm^2);
q——压印单位压力Mpa);
p=300*1500=450000 N
450000/9800=45.92T
那选择市面上63吨的冲床应该绰绰有余了。

网友(点评):
压印后被挤出材料将流向何处?凹坑边沿将会隆起?

网友(点评):
模具设计好了凹坑边不会隆起的,对工件所有的表面压印,多余的金属挤出后形成飞边。具体的看楼主的加工件是什么样的吧。

网友:
学习了,给位大侠太厉害了

网友A:
    压印后被挤出材料将流向何处?凹坑边沿将会隆起?
压印后被挤出材料将流向四周,如果没有限制,则凹坑边沿将会隆起。

压印力在相关的冲压书籍里都是简单带过。
看过一些资料上说,会和材料的硬化指数有关,硬化指数愈高则静压力会愈大;和料厚与压印深度有直接关系,对于相同的面积而言,压印深度越深则静压力越大。
对于模具钢料而言,正压力愈大则弹性变形愈大,凸模压缩变短的情况就愈大,因此在静态时的长度数据并不能获得相应的被加工件尺寸。除了凹凸模的变形,模板也会变形;再就是冲压机的总刚性表现,如工作台的落料口大小直接影响模具下型(模)部分刚性;工作台本身的刚性;滑块本身的刚性,曲柄轴或轴销的刚性;冲压机连接部(如C型的机身、闭式机的拉力螺杆)的刚性;冲压机相关部的组合间隙等等。。。

压印加工和冷锻造加工是相同原理,版主可以自行查找冷锻加工的相关书籍和资料。

附图是一般冲压书籍的资料。

压印压力

压印压力

网友(点评):
很好很强大,谢谢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应该是接近冷锻,学习了。

网友B(2013-12-30):
引用 网友A:
压印后被挤出材料将流向何处?凹坑边沿将会隆起?
压印后被挤出材料将流向四周,如果没有限制,则凹 ...

我刚才利于这个表示的数值算了一下,一块钣金需要压凹的面积是300000mm2。所需要的压力是11926吨?   那得需要什么样的设备加工?
是起伏成型的。

起伏成型

起伏成型

网友(点评):
需要侧视图看形状和轮廓。

网友(点评):
把冲压想得太简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利于这个表示的数值算了一下,一块钣金需要压凹的面积是300000mm2。所需要的压力是11926吨?   那得 ...

就是这个效果,照平面压下1mm来计算看

压凹1mm

压凹1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效果,照平面压下1mm来计算看

这是浅拉深或称凸包,按拉深去算或者以成形线总长依Z型弯曲力*系数来概算,

工作力大约在100多吨,但是这样的零件在加工时会产生变形,需要额外的加压力去压平,这压平的力比成形力大上几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