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加工中心的数控系统有哪几种?

楼主(2012-02-16):
刚从导师办公室出来,给我确定题目。

要求对加工中心现有数控系统进行改造,以使其适应超声波加工。
一个月时间让我熟悉现有的数控系统。

请教各位大侠,加工中心现在普遍使用的数控系统都有哪些?
有没有相关资料,可以从哪里得到资料?

以前只是泛泛学过数控这门课,具体软件不晓得,还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帮帮小女子。

网友A:
常用的是FANUC和西门子。
难道导师没指定具体的设备吗?不同的系统虽说原理都差不多,但实施起来还是不同的。
先问清楚,这课题在那台设备上改造,然后看那台设备用什么系统,再找相关资料。
实际对机床系统改造内容应该是很少的,超声波系统相对是独立的,估计就是改改梯图,控制其启动,停止和应答一些信号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是FANUC和西门子。
难道导师没指定具体的设备吗?不同的系统虽说原理都差不多,但实施起来还是不同的 ...

恩,老师说先把数控系统熟悉一下。具体的系统他自己也还没确定,需要跟厂家联系。谢谢了~~~

网友B:
应该会涉及二次开发,建议使用siemens的840d,开放性相对较好.

网友C:
不同系统差别还挺大的,导师要买一台?教学的话国产系统也是可能滴。。。

网友:
国内设备厂家用三菱的系统也用得挺多的,教学的话,华中的好像用得比较多。

网友D:
进口的:FANUC,SIEMENS,海德汉,FIDIA
国产的:华中

网友E:
有很多种的,你下个仿真软件就知道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会涉及二次开发,建议使用siemens的840d,开放性相对较好.

恩,对。是要二次开发。真是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很多种的,你下个仿真软件就知道了啊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口的:FANUC,SIEMENS,海德汉,FIDIA
国产的:华中

嗯嗯。大侠能说下具体的型号吗?比如FANUC的哪个系统,7系统?西门子的840D?

网友(点评):
0i-MD,18i,31i 802Dsl,840Dsl,828D

网友(点评):
FANUC方面只有31I有一定可行性~~但这方面的应用完全是空白~~而且FANUC的开放性较低~~相反SIEMENS的840D在DMG上已经应用~~802和828的开放性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系统差别还挺大的,导师要买一台?教学的话国产系统也是可能滴。。。

导师要把超声波加工放到加工中心中,需要对数控系统做些改变。不是教学用的。暂时对这些东西一点不了解,真是头大。谢谢你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对。是要二次开发。真是谢谢你了!

你可以参考一下DMG的机器~~他们有铣削+超声波复合加工机~~用的是siemens的840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