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钻一个Φ1深60的孔要这么钻啊?

楼主(2012-02-16):
RT。工件材质铸造黄铜(HPb59-1)
请各位大侠帮个忙 指点一下

网友A:
用打孔机应该很容易!是通孔吗?

网友B:
楼主请说明孔的要求,就是起什么作用?要求不高,可以用电穿孔穿。用直径0.5的打,再用1MM打。这样加工来精度不怎么高。要么定制钻头。

游客

网友(2012-04-08):
认真做自己的事,努力过后才有希望

网友(2012-02-16):
这么细这么深,坐等结果。

网友:
如三楼所说,需要把要求说清楚,然后才能采取方式。通孔,盲孔?精度要求?

网友:
我知道的是,只有电加工。用打孔机。

网友:
不知道怎么打这样的孔 要用什么样的设备  哪位大虾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
给个图纸看看?还有一些什么要求?

网友:
用电火花可以加工。

网友:
这个孔不好加工,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C:
这个孔可以用深孔枪钻进行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打孔机应该很容易!是通孔吗?

不是通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说明孔的要求,就是起说明作用?要求不高,可以用电穿孔穿。用直径0.5的打,再用1MM打。这样加工来精 ...

没什么精度要求。盲孔!
还有请问电穿孔是什么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孔可以用深孔枪钻进行加工

不好意思,请问下深孔枪钻有Φ1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什么精度要求。盲孔!
还有请问电穿孔是什么设备?

常用的穿孔机,和电脉冲火花机原理差不多,这种设备做线切割的都有。就是热处理过后的较硬材料,需要电穿孔,可以穿0.1 MM到1MM的孔,机器用的是电极空心铜管来穿孔。空心管中间是通水来排屑的。比较常用的一种设备。

网友:
用普通钻床加工钻头很容易断,最好用电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用的穿孔机,和电脉冲火花机原理差不多,这种设备做线切割的都有。就是热处理过后的较硬材料,需要电穿 ...

谢谢~~但这个是盲孔,可以加工吗?

网友(点评):
当然可以了。毕竟也算半自动的。可以设置穿孔深度的。

网友:
电火花可以吧

网友:
1个的麻花钻不能直接钻? 要求不高的话

网友(点评):
60深,麻花钻钻孔的话那个难度可不是一般呀

网友(点评):
就算能钻,时间也是个问题,总不能钻个孔要钻一天吧?

网友:
用1mm长颈深沟立铣刀打引导孔30深,在用1mm高钴钻头把其余钻掉。转速和进给自己算一算。注意勤倒屑!这两种刀具淘宝有买

网友:
这个我不知道,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这个孔不好加工,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这个孔不好加工,期待高手解决放电

网友:
没得说啦,除了电加工还有别的好方法么?

网友:
等好的工艺来解决~~~~~~~~~~~~~~~~~~~

网友:
求高手解答
不知道这孔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用打孔机,电火花。别的不知道

网友:
只知道电火花这种方法。

网友:
既然要求不高  就用电火花吧~   简单实用

网友:
穿孔吧,经济实惠

楼主:
请问如果用电火花、或者打孔机要多少工时?

网友:
如果是通孔用铣床就行,而且高 效率

网友:
我们公司就生产深孔钻哦,应该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用电火花、或者打孔机要多少工时?

这么小,这么深,使用时很容易赌吧

网友:
这个孔的设计者,应该是个新手吧!坐等结果!!

网友:
                  我想看看高手是怎么弄的

网友:
电火花可以,就是慢啊,电火花机对付铜合金似乎有点无可奈何的

网友:
用细孔放电加工吧  呵呵

网友:
59铜材,孔有公差吗?同心度有要求吗?深孔我知道有专门的厂可以做,当然如果要求不高就对穿打应该可以吧。

网友:
用电火花撒,成本高点

网友:
打孔机能行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2012-03-31):
正如版主所说,电穿孔应该是打这个孔的最好方式了、。、

网友:
这个孔很难加工,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可以用高真空等离子束加工试试

网友:
很难干,激光也许可能,但粗糙度较低。

网友:
60深可以钻,铁材质我都钻过,用机油钻

网友:
估计电火花外,没有其他办法了!!下面高手支招!!!

网友:
用穿孔机或是电火花机都可以  但我个人认为穿孔机,参数设好比较快点!

网友:
嗯,用打孔机加工

网友:
要是只有一个就在台钻上搞啊  要有耐心

网友:
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

网友:
坐等高手
以往做磨具顶针孔,是1.5mm,精度要求高,不过是通孔。那就考师傅磨钻咀技术。
这个空 用电蚀最好吧,
期待中

网友:
看精度要求了,精度不高的话穿孔机很快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