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KEIL 下载线的驱动程序

楼主(2012-02-16):
51系列单片机,端口不会设置,请教了

网友:
这个东西你买线的时候就带了。至于端口设置,买线的时候光盘里也会有。不知道你的是不是没有光盘了,还是没有买数据线。

网友:
我用的是STC 的芯片,直接用STC 的传输软件,把端口设置好。我的电脑-属性-设备管理器-端口-属性-高级。在这里调端口。

楼主:
stc89s52  光盘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
范德萨个人三等功特色的提高然而

网友:
引用 楼主:
stc89s52 光盘的程序有问题,

楼主,咋么不上网搜呢?或者在淘宝网上搜,输入型号,就好了,一般店面里都有相应型号的软件下载地址的,

网友:
咋么都喜欢用STC的啊。。。。。

网友:
HL-340   网上有啊?自己下就是了。

网友:
到周伟功公司的网站上下载个,哪里或许有

楼主:
有点印象,好像是广州的,谢谢青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