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导轨灰铁300,表面淬火后研磨,经常出现组装过程中变形

楼主(2012-02-16):
大家好。我们公司生产一种床身导轨大概2m的机床。材料为灰铁300,表面淬火后进行研磨,但是经常出现组装过程中变形的情况,就是两端高中间低的那种变形。

在研磨机上用地脚螺栓调平,变形后两端大概比中间高2-3丝。

如果有高手请赐教一下,
谢谢。

网友A:
时效做的不好?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灰铁为什么要淬火?纳闷中。

网友(点评):
淬火后耐磨

网友(点评):
导轨淬火,耐磨。

网友(点评):
灰铁本身就耐磨了。再淬火能达到怎样的一个耐磨程度?淬火硬度能达到多少?金相组织是什么?淬火温度怎样?

网友B:
找钳工啊,校正不是难事

网友(点评):
怎么校正?导轨本身就是弯的,只能跳到两头一样平,但是这样机床的垂直度还是不好

网友(点评):
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说地基浇注以后调节的那次么?可是我们是在工厂组装,不能浇注地基

网友C:
这个正常,表面淬火和磨削会带来新的应力,你要是床身不是特别厚实,调一下垫铁或地脚不得了?怕麻烦的话,在磨削的时候直接把两端垫起来1到2丝不得了?

网友(点评):
这个两头垫的话,床身不就整体都起来了么。再说磨的时候本来就是利用四个地脚螺栓垫的

网友:
研磨时床身底部没有垫好吧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排除,没垫好的话磨出来的不是这种情况,是互不平行的。也可以说是jiao chi的

网友:
失效加欲压弯,高品质的淬火设备也是保障。

网友:
没做时效没做就加工

网友D:
正常的 你磨之前做时效处理 磨的时候中间用拉杆拉低 磨出来之后是中间高 两端低

网友:
时效啊时效,等你遇到问题了你才知道是多么的重要.........

网友:
听以前的老师傅说,据说德国或者欧洲有名气的工业国家,都要把铸件投入海中,百年之后才使用。而我们国家,恨不得铸件还没有凉透,拖出来就做床身了,实在是不变形都是不正常的现象。

网友(点评):
说的太对了,支持你!

网友(点评):
想问这位大侠 铸件为什么要投入大海...?

网友:
不知您生产什么床身 以前 都是把毛胚人工时效最是一年 在加工

网友:
以前还听一个小机床厂(自己砂铸床身)的老板吹嘘,他们正在进行高科技攻关:钢筋厚度8mm加时效冷处理。。囧!!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后和大家分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效做的不好?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淬火后时效时间的确很短,大概只有两天。可是同种规格出现变形的只是少数,而且时间上还是不连续的

网友(点评):
铸造用的材料来源那 是不是杂质太多造成质量不稳定。铸造厂工艺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钳工啊,校正不是难事

怎么校正?导轨本身就是弯的,只能跳到两头一样平,但是这样机床的垂直度还是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正常,表面淬火和磨削会带来新的应力,你要是床身不是特别厚实,调一下垫铁或地脚不得了?怕麻烦的话, ...

淬火应力非常明显,为了抵消,已经把导轨加工成向上凸的形状了,但是淬火以后还是会变成向上翘。
调地脚就不要想了,磨床身的时候就是调底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的 你磨之前做时效处理 磨的时候中间用拉杆拉低 磨出来之后是中间高 两端低

这个,这种情况并不是经常出现,如果用了以后怕都变成中间高两头低的了
第二点,导轨上怎么用拉杆?
请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灰铁300 ?时效多久 ??

网友:
等安装好之后 再重新刮研不行么?

网友:
安装后加工应该是不行的。放入海中目的是更好的去时效。

楼主:
引用 楼主:
淬火后时效时间的确很短,大概只有两天。可是同种规格出现变形的只是少数,而且时间上还是不连续的

我现在也在怀疑是材质的问题,准备统计一下

网友:
你这样的情况要么是时效没做好 要么是床身设计的太单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