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解决“存储卡错误 1010”?

楼主(2012-02-16):
请教:FANUC系统,在进行程序考出的时候,出现提示“存储卡错误   1010”,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还出现过“写保护   存储卡错误:0007”,“请格式化   存储卡错误:0135”

可以对机床进行设定,使其只识别某些卡吗?

网友:
把卡格式化一下,如果还不行的话。只能换卡了。

网友:
可能是卡的原因,也可能是格式化不对。
建议用机床随机的卡,都是机床厂做过备份的卡,自然是能用的。注意把卡里的文件做备份。
遇到过多次大容量,金斯顿的卡出问题,不是机床不认就是机床认,电脑不认。sandisk的卡比较好,但最好还是用小容量的。

网友:
FANUC系统只支持FAT-16的格式~~如果是0I-D以下系统~~1G以上容量无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