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间隙的调整,请教

楼主(2012-02-16):
  1.由于机床年限较长,有些零件的精度要求达不到。

2.机床加工零件是不稳定。

以上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机床:野村NN-13SB5

本人觉得是丝杆间隙过大,需要调整,请各位说详细点。

网友:
丝杆间隙过大,可以通过检测反向间隙反映出来的。光凭感觉是不行的,要动手验证哦

网友:
同样的问题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用一百分表打丝杠的端头,可以看出丝杠的间隙有多大。
调整间隙主要有几种方式,估计你的丝杠是通过调整垫的方式,就是把调整垫加厚一点就行了。

网友A:
在参数里补偿一下反向间隙了,不知道你的设备多久没打过激光调试了,最好请厂家打下激光重新设下螺补了。一般机床一年要打一次激光,当然还要看你的加工要求了。

网友:
用百分表打反向间隙 先将表座吸附到位 调整表头 来回走100mm 前后差多少 在参数表里修改

网友:
检测X轴《用千分表,把表座固定在机床铸件上,将表头顶在X轴上调整好,再用手拉X轴看表针压下去多少松掉能不能回表,不能回表就是有间隙,解决办法检查轴承压盖是否压紧,或更换轴承。》Z,Y轴用同样的方法。

楼主:
上面说的这调整那个螺补,还有补偿那个反向间隙都是可行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弄。
像这种东西好像都是请厂家过来调试的吧。
有高手知道的话可以借鉴一下,在这里本人表示非常的感谢。

网友:
把调整垫加厚一点,将就用。

网友(点评):
好多事,很麻烦的,消间隙的好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参数里补偿一下反向间隙了,不知道你的设备多久没打过激光调试了,最好请厂家打下激光重新设下螺补了。一 ...

什么是打激光啊。。。。请教。。。

网友(2012-03-17):
用一百分表打丝杠的端头,可以看出丝杠的间隙有多大。
调整间隙主要有几种方式,估计你的丝杠是通过调整垫的方式,就是把调整垫加厚一点就行了

网友:
最好换个光栅尺,调整的话效果不会太明显,除非换硬件。

网友:
丝杠间隙是可以用简单的手段测量的。
双螺母滚珠丝杠,就是调整调整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参数里补偿一下反向间隙了,不知道你的设备多久没打过激光调试了,最好请厂家打下激光重新设下螺补了。一 ...

调试螺补怎么调?这个是不是非要请教厂家过来。
不过厂家过来一次都很贵的。

网友:
路过,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看是加工什么样的工件了,有的可以在程序里烧做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打激光啊。。。。请教。。。

就是用专用的激光干涉仪器测试出丝杆的反向间隙,然后在系统参数里相应的进行补偿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试螺补怎么调?这个是不是非要请教厂家过来。
不过厂家过来一次都很贵的。

野村的机床我没用过不是很清楚在哪里调,不过应该都是有参数设置螺补,查下说明书了,有个反向间隙,反向越冲的参数设置的。设置螺补的话就必须要有仪器测试出每一小段的补偿量才行,一般厂家才有测量仪器了。是比较贵。我之前去给人家打激光普通的一条轴五百到八百,龙门的一条一千多。

网友:
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我们那个机床使用时间很久了,精度都达不到要求,很恼火。

网友:
看来你也只是怀疑丝杠的间隙大,我觉得你该全面复检下机床精度,再找对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野村的机床我没用过不是很清楚在哪里调,不过应该都是有参数设置螺补,查下说明书了,有个反向间隙,反向 ...

说明书全都是日语,看都看不懂。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全都是日语,看都看不懂。纠结。

那就没办法了,打电话问厂家了。

楼主:
就是不想叫厂家过来,费用太贵。
哥们,你用的什么系统?什么机型?

网友:
靠参数补偿还不够 吧?我觉得最好还是进行预紧调整。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那就要叫厂家,或相关人员来打下激光了,如果要求不是很高的话,那么就自己用百分表打一下正反向间隙,最好是多打几次,最后求个平均值,注意,用百分表的时候,打反向的时候要拉一下表头,防止表头没有弹上来

网友:
同志们能不能说的在稍微简单一些……

网友:
同样的问题  等待高手

网友(2012-11-26):
未完待续...等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打激光啊。。。。请教。。。

激光干涉仪测定位精度

网友(2014-05-04):
GSK的一般是34号参数附近 你也可以在参数里查看 一般都有中文备注的 螺补就是在螺补参数里了 不使用激光检验定位精度 你也不知道补多少 可以尝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说的这调整那个螺补,还有补偿那个反向间隙都是可行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弄。
像这种东西好像都是请厂家 ...

GSk的在参数34号附近 可以在参数内查询 一般都有中文备注 不打激光检验定位精度螺补参数也是无法补偿的

网友:
原来要做的事情那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