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盲孔攻丝比通孔攻丝费丝锥吗?

楼主(2012-02-16):
请教:一样的设备,一样的丝锥,一样的工件材料,一样的底孔直径,一样规格和深度的螺纹,等等,盲孔攻丝比通孔攻丝费丝锥吗?

网友:
原则上说是不会有什么异同的,但盲孔比通孔不易露屑

网友:
额,可以做实验论证一下!

网友:
这需要试验的,要是一般工况的话应该两者相同吧,当然特殊情况像攻丝深度太深,盲孔预留尺寸过小就可能大幅度减少丝锥寿命。

网友(点评):
盲孔预留尺寸过小就可能大幅度减少丝锥寿命。赞同!

网友(点评):
“盲孔预留尺寸”是哪个尺寸?

网友:
盲孔好像是废些的,铁屑不能及时排出

网友:
攻丝的话应该没有太大区别

网友:
一般来说盲孔攻丝丝锥寿命短。

网友(点评):
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点评):
http://www.sizhuiwhy.com/archives/15.html

网友:
看选择什么刀具, 盲孔一般用挤压丝锥和螺旋上排削丝锥,通孔用切削锥。

网友(点评):
一样的丝锥,都是螺旋丝锥。

网友A:
一般盲孔攻丝丝攻寿命会短些。

网友:
排屑,冷却就是丝锥的工作环境,工作环境越好,丝锥就越耐用

网友(点评):
盲孔攻丝和通孔攻丝谁的工作环境好呢?哪方面好呢?

网友:
一样的工况的话,应该差别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盲孔攻丝丝攻寿命会短些。

有时盲孔攻牙 攻到底了 也会造成丝攻的寿命短

网友:
这个不能说盲孔攻丝的话丝锥寿命短吧,还是像楼上说的,看你预留的孔深有多少,比如你攻丝是20MM,如果你钻孔深度只有25MM,那风险肯定要大多了,但你能预留有10MM的孔深(就是钻30MM的孔深)的话,那就跟通孔没什么区别了,还有有的丝锥初切削部分很长,你可以把它磨短一点

网友(点评):
留5mm还很危险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