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力学问题,求助

楼主(2012-02-16):
最近在看材料力学(刘鸿文版),有一个问题没看明白,如下:
铸铁试样压缩时破坏截面是发生在与轴线大致成45°的方向上,看书上写的原因是
1、因为在这个方向上剪切应力最大,且为0.5倍正应力。
2、但我又看到课件上有一个公式是:许用切应力等于(0.8--1)倍的许用正应力。
对于上面两点我就糊涂了,这样说来不是应该正应力引起破坏吗?
也许问题有点幼稚,但我是真不明白,请大家帮忙解惑。

网友A:
铸铁的抗拉强度和抗压强度差别很大,可能铸铁的许用正应力就是抗拉强度/安全系数,但压缩时的许用切应力是抗压强度*0.5/安全系数,所以就如此了

网友(点评):
懂了,谢谢。在网上看了,铸铁拉伸试验是横截面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铸铁的抗拉强度和抗压强度差别很大,可能铸铁的许用正应力就是抗拉强度/安全系数,但压缩时的许用切应力是抗 ...

感谢,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是有这种可能。
但不知铸铁在拉伸试验时是不是也是45°截面破坏?

网友:
我所知铸铁的拉伸、压缩强度是不同的,虽然纯拉伸或压缩时都是正应力,压缩缩强度可比拉伸强度高4-5倍。所以我认为“许用切应力等于(0.8--1)倍的许用正应力”这种说法应该不是很确切,可能说的是“许用切应力等于(0.8--1)倍的拉伸许用正应力”

网友(点评):
你说的对,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是有这种可能。
但不知铸铁在拉伸试验时是不是也是45°截面破坏?

在拉伸时就是第一强度理论,脆性材料的破坏发生在最大拉应力截面,就是在横截面

网友:
晶体滑移面法线与外力成45°时,晶体的屈服点或者说强度极限最小。

拉伸时铸铁断裂强度小,是因为片状石墨割裂晶体的连续性,所以表现为脆性断裂。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你说的应该是对的。但我对材料的组成还不知道,我会去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