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垂直升降机构?不考虑滚珠丝杆,因为成本高

楼主(2012-02-16):
有什么垂直升降机构,目的是将一块板上下移动,误差要0.1mm以内,不考虑滚珠丝杆,因为成本高,请大侠们帮帮忙,小弟想了很久都想不到好的,只想到剪刀式升降,看看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精密度高...~~~~~~~~~有點困難

网友:
请把要求说的具体一点,比如,行程大小、承载重量、是连续工作还是断续工作?是一点有精度要求,还是两端都有精度要求?行程要求多长时间完成?

网友:
电机带双减速机+链条升降,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气缸应该可以,当不知道你的行程是多少

网友:
说的具体点吧  其实实现的功能很多啊

网友:
行程为一毫米的十分之一,嘿嘿,微机械才能实现,直接找美国人吧

网友:
这种精度要求想省钱有点难

网友:
0.1mm,什么概念,这种情况太难了吧

网友:
有难度啊。。。。。。。。

网友:
齿条传动应该可以实现吧。需要滚珠丝杠的话,找我吧。

网友:
梯形丝杆可以吗,丝杆轴上加编码器反馈

网友:
要求精度有点高吧,一般的成本也高啊,就用滚珠丝杆算了

网友A:
      具体点啊,升降过程中是固定位置停留还是任意停留?多大吨位的?
      导轨加齿轮齿条,貌似可以,其他的机构都会有不确定的变形,控制起来比较麻烦,不能为了精准的定一个位置花半天时间吧?

网友B:
气缸+机械限位,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缸+机械限位,可以么?

试过了,效果不好,气缸很难同时升降,升降的平台比较大,有1200*3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点啊,升降过程中是固定位置停留还是任意停留?多大吨位的?
      导轨加齿轮齿条,貌似可以, ...

升降高度是固定,但是升降的机构必须有微量的高度校对,不重就200斤,是一个平台来的,1200*3000,齿轮齿条我也考虑过,你说的导轨是直线导轨吗

网友(点评):
你不是垂直升降么?当然直线导轨了, 问一下,你精度要求那么高是怎么精确定位的?可否指教一下?

网友:
梯形丝杆,

楼主:
就是要把这个平台升降,高手有什么好建议,,真的太感谢大家了

网友C:
1200*3000的平臺承重200kg(或者是100kg)升降精度0.1mm,不用絲杠。主要是定位控制你可能需要光感應器來實現。傳動的話電機+減速機需要很緩慢的升降才不會出現太大慣性衝擊,影響精度。選用變速電機,蝸杆渦輪減速機,你可以參考一下!

网友:
升降是否有速度要求?

网友:
200kg,用滚珠丝杠,导向加4个导柱,国产的,没多少钱的。
,其他方式你搞下来,我估计未必有滚珠丝杠便宜。
用齿轮齿条,你要考虑齿轮齿条的精度问题,齿轮齿条配合间隙你能否解决,低精度你你要消隙,高精度的齿轮齿条价格是多少?

网友:
气缸应该可以吧!安装个定位就可以保证了吧!

网友:
气缸+导柱+机械限位。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你要求平稳上升或下降只需要保证多个气缸的进流量是一致的就可以。我们做过一个气动冲压机。几个气缸同时动作。记住,升、降的终点都要有限位。因为气缸的行程也是有误差的。

网友:
很好的东西,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请把要求说的具体一点,比如,行程大小、承载重量、是连续工作还是断续工作?是一点有精度要求,还是两端都有精度要求?

网友:
你的精度建议用丝杠吧,现在国产3210的丝杠,2米也就2000多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00*3000的平臺承重200kg(或者是100kg)升降精度0.1mm,不用絲杠。主要是定位控制你可能需要光感應器來實 ...

太感谢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2016-06-19):
电机减速箱齿轮齿条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形成小直接用气缸推行不行呢

网友:
噢噢噢噢,我不知道!

网友:
直接用电缸不可以吗,加上配重块。

网友:
不知道你具体的要求,提一个方向看能不能让你找到灵感,导杆加减速机加钢丝加滑轮的结构!

网友(2018-04-19):
气缸啊,做机械限位,0.1的公差没问题

网友:
气缸当然是最好的了,机械定位,精度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伺服电机 多点感应 链条升降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工况说得具体一点,

网友(2018-11-27):
有点难度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同步带

网友:
升降高度多少?行程小可以直接用电动推杆加导向柱,so ea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