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水刀的操作系统,电机和高压系统该怎样选择?

楼主(2012-02-16):
请各位高手和用过的朋友帮忙选择一下,不知道用起来有什么区别呢?谢谢各位!
1.控制系统是用HUAXIN(华兴) 320W单片机好呢;还是ESA的winxp的pc系统呢,FAGOR貌似要加钱

2.伺服电机是日本安川,还是西门子的好呢?

3.高压系统是c50p
最大压力:413Mpa
长期连续运行压力:360MPa
最大输出流量:3.7L/min
功率:37Kw
全新的外观设计
采用西门子主电机
采用原装进口Perseus增压器总成
全新PLC控制
LED显示屏,智能化程度高

还是用C50H-I
最大压力:413Mpa
长期连续运行压力:380MPa
功率:37Kw
最大输出流量:3.79L/min
西门子主电机
美国力士乐原装恒压泵液压系统
美国HIGERLUS全进口拉杆式增压器
防高压缸咬死设计,易维护,低损耗
LED控制显示屏,错误报警提示

网友:
上面提到的两种美国的增压器品牌没听说过,如果暂且不考虑这两个增压器的情况的话,个人觉得下面这种配置很好。

网友(点评):
上面所说的增压器是大地找AccuStream定制的,名字是大地自己取的,以希腊神话人物的名字命名的。比如Perseus(珀尔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是宙斯和 Demeter 之子。

网友(点评):
HIGERLUS拉杆式增压器是大地与AccuStream合作开发的,设计者大地,制造者Accustream.

网友A:
补充一下:从购买者的角度,以后配件的通用性很重要,使用大家都通用的配件,又方便购买,这就使以后的维护变得方便了。目前水刀市场上主流的同样配件还是FLOW型的配件尺寸,外面的配件供应商也很多,很容易购买,价格也很透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从购买者的角度,以后配件的通用性很重要,使用大家都通用的配件,又方便购买,这就使以后的维护 ...

感谢雷雨大哥的热心回复,请问这两个该怎么选择呢?

1.控制系统是用HUAXIN(华兴) 320W单片机好呢;还是ESA的winxp的pc系统呢,FAGOR貌似要加钱

2.伺服电机是日本安川,还是西门子的好呢?

网友(点评):
1.ESA和FAGOR的都可以。2.伺服电机选择安川,目前西门子在大地机床上的兼容性不稳定。

楼主:
还有长期运行在360兆帕和380兆帕的效率能相差多少呢?谢谢

网友:
ESA的系统吧    操作简单   功能全面   电机安川的

楼主(2012-09-20):
被忽悠买了华兴的系统大地,真是难用,机器也三天两头坏,真后悔没买进口机器啊。。。

网友:
呵呵,大地的高压泵够烂吧

网友:
烂的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