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把立是用什么工艺做出来的?

楼主(2012-02-16):
压铸?锻压?还是NC加工?

网友:
先压铸,再加工!!!!!!

网友(点评):
先压铸在机加工

网友(点评):
恩,呵呵,说的到位

网友:
先压铸,再加工!!!!

网友:
压铸件,有接触过

网友:
外表光洁美观,精巧,应该是压铸后再机加工啦!

网友:
先压铸再机加工!!!!!!!!!!

网友:
压铸-----是铸造液态模锻的一种方法。 压铸模锻工艺是一种在专用的压铸模锻机上完成的工艺。它的基本工艺过程是:金属液先低速或高速铸造充型进模具的型腔内,模具有活动的型腔面,它随着金属液的冷却过程加压锻造,既消除毛坯的缩孔缩松缺陷,也使毛坯的内部组织达到锻态的破碎晶粒。毛坯的综合机械性能得到显著的提高。

感觉类似于注塑

网友:
山地自行车上的吗?是铝合金的还是碳的还是钛的

楼主:
回楼上,山地车上的,铝合金材料,我在想,压铸完后再加工,工装制具怎么装夹?没有位置精度啊,包括中间的圆孔,因为把模斜度的问题有斜角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山地车上的,铝合金材料,我在想,压铸完后再加工,工装制具怎么装夹?没有位置精度啊,包括中间的 ...

你这机械加工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先测绘,再出图,按着做不就是了,

网友:
这不是自行车上的零件吗?前面还打了标志,是铝合金的。先成型再加工、喷砂、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