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计算,大家看看对不对?

楼主(2012-02-17):
最大流量300L/min  系统压力 16MAP
P=(16X10^6X3)/0.8=60    60/0.8=75kw   这么算对吗?

网友:
常规的液压简便计算:系统工作压力(MAP)X最大流量(L/min  )/60=选用的电机功率(KW)。

网友(点评):
还要考虑机械效率,功率加大10%

网友(点评):
谢谢,我明白了

网友:
公式对,但没有考虑机械效率,

网友:
常规的液压简便计算:系统工作压力(MAP)X最大流量(L/min  )/60=选用的电机功率(KW)。
   初步计算足够了
不过如果考虑液压系统效率0.8更保险

网友(2012-07-24):
油泵输入功率Nb=P*Q/η/60(kw)
其中p:系统工作压力(MAP);
    Q:最大流量(L/min  );
    η:液压传动系统效率,根据系统不同,差别较大,一般取0.65~0.9。
考虑到联轴节的机械效率影响,所选电机功率N必须大于油泵输入功率Nb,按照电机功率系列值往上选取即可。

网友(点评):
我想知道60是怎么来的,多谢大侠

网友(点评):
我查了一下,是时间单位的换算1小时=60分钟 对不对

网友(点评):
我查了一下,是时间单位的换算1小时=60分钟 对不对

网友(2012-10-22):
有点用,液压的好型不考虑效率不大合适,要牵涉泄露

网友(2013-08-13):
缺少机械效率及流量损矢,

网友(2015-04-19):
如何能做成一套液压系统,比方说我要做一套装载机的液压系统,该根据什么参数来做,一点头绪都没有啊

网友(2018-07-11):
高压大流量啊

网友:
液压系统建议在增加0.8-0.85的修正系数吧,不然可能会不够。

网友:
92.3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