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箱体能压铸吗?

楼主(2012-02-17):
以前的铝合金箱体都是铸造的,外形不美观还容易漏气,现在想用压铸的方法,不知道哪里能做,比铸造的费用高多少。压出来的件能不能做氧化处理,不加工的外表面是否能够整洁平整漂亮。

网友:
比铸造的费用高多少。-------模具费二三十万是常事
压出来的件能不能做氧化处理,------------可以
不加工的外表面是否能够整洁平整漂亮。 ---------与铸造差不多

压铸有尺寸限制,不能做太深的腔体。

网友(点评):
也可做其它的表面涂装啊,成本是高点

网友:
我估计覆膜砂铸造应该没问题

网友:
要具体看你箱体的结构的。如果结构很复杂,厚度又不均匀,最好是用重力铸造或者低压铸造。产品表面还可以,也可以做表面处理。

网友:
压力铸造适合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如果箱体内腔复杂可能就是型芯增多,导致复杂吧。压力铸造的表面质量可以放心

网友:
这要看铸件的结构,用熔模也很好,且质量比压铸更好

楼主(2012-08-19):
除了砂铸,压铸以外还有什么方法能获得精密的外形尺寸。

网友(2012-10-14):
熔模铸造也可以,但铸造费用高的不是一点半点,如果数量不多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
楼上的大哥,请问你用精铸做过铸铝吗?想请教下啊。是否可以我QQ358868065

网友(2014-10-15):
高压铸造:薄壁件,加工余量小,表面光洁度高,尺寸精确。模具费较高。
低压铸造:缺陷少,成功率高。

网友(2014-12-23):
目前咱们都是砂型铸造,问题也很多

网友(2015-02-10):
压铸的话,模具费不便宜,

网友:
l一般要求高的箱体,用金属型来做就可以,而且模具费要便宜,力学性能有保证,外观好。QQ568968898

网友:
这模具费贵了去了,效率,产能好像也不行吧?

网友(2015-03-18):
量大可以考虑压铸,见过法斯特做的箱体,各大汽配厂的变速箱壳体,油底壳,发动机缸体等

网友(2015-04-17):
柴油机的水箱有在生产,需要联系给你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