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品牌高压泵37kw比30kw切割效率能提高30-40%吗?

楼主(2012-02-17):
听销售说同品牌高压泵37kw比30kw切割效率能提高30-40%,是真的吗?真有快那么多?

网友:
同品牌设备的用电量大了, 主要是用了比较大的马达做驱动,
为什么要用大的马达? 其实是因为可以有更大的驱动力, 增加油压的力量, 使水压系统在生产压力比 (1:15 改变成 1:20)。
基本上速度是会快, 但是是否有30% 那么高, 就要看他是什么品牌了。

我的是直驱泵, 30HP 的 用电量是 22KW , 40HP 的 用电量是 30KW, 在切割速度上是能快 25-30%左右。
但是 直驱泵 20KW设备 比 增压泵 37 KW 设备 切割速度快, 主要是生产压力的方法不同, 所以我的设备能做到的, 他提的品牌是否可以做到, 我需要知道更详细的资料才可以回答。

楼主:
感谢胡版主热心回复,看来直驱泵是未来趋势啊,又省电,效率又高。

不知道国内增压泵是不是也真能增加那么高的效率,还有就是压力大的话,是不是易损件更容易损耗,增加配件成本。

网友:
你最近是想买水刀吗? 切割什么材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