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为HT200,加工异型孔.能否用线切割加工?

楼主(2012-02-17):
请教下大家,材料为HT200,加工异型孔.能否用线切割加工?

网友:
期待大虾来解决  我们的设备只能做标准件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我自己也顶下

网友A:
灰口铸铁,相当于以前的HT20-40,可以线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灰口铸铁,相当于以前的HT20-40,可以线割了

麻烦仁兄介绍下,那些材料可以线切割,那些不行.例如.黄铜板能线切割吗

网友(点评):
能!一般来说,只要是电的良导体材料,即可以。

网友:
线切割一般不愿做,碰到杂渣要断钼丝的

网友:
快走丝,只要导电,通孔基本上都切。

网友:
导电,能穿丝,就能线切割。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仁兄介绍下,那些材料可以线切割,那些不行.例如.黄铜板能线切割吗

     黄铜板可以线切割

网友:
上个图看看是什么异形孔,说不定不用线切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