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出来的键槽都没有过盈,新手求助

楼主(2012-02-17):
要求键与键槽配合为过盈!
键槽铣刀刃径极限误差分e8,d8两种!
以直径20为例:e8:φ20(-0.040 -0.73)
                         d8:φ20(-0.065 -0.098)
以前买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买回来的铣刀都是整数,20就是20,没有负偏差,所以铣出来的键槽都没有过盈!
铣刀该如何买?是说要买φ20 d8的?这样表述正确吗?
对铣这方面是外行,忘各位师傅不惜赐教!~

网友:
就算20的铣刀,你铣刀柄不好!晃铣出来的槽都是大的!

网友:
定做刀或者用数铣走圆弧。

网友:
我改制瓦尔特铣刀盘的时候也用了过赢配合。
只能是用小一号的铣刀,走3刀,稳当点。
    批量的话,要考虑的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