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种电磁阀,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2-02-17):
有没有一种电磁阀可以实现通电使气缸伸出,后断电,气缸保持位置。再通电,气缸后退,再断电,气缸同样保持位置。循环动作。同一个电源信号。

网友:
有一种电磁阀可以实现通电使气缸伸出,后断电,气缸保持位置。再通电,气缸后退,再断电,气缸同样保持位置。循环动作。同一个电源信号。

网友:
呵呵,还是你自己好好查一下吧,

网友A:
典型的三位五通电磁阀双线圈来控制,不通电就是不进气也不排气,保持不动到是较难,因为有惯性。气缸不加负载是可行的。

网友(点评):
三位五通电磁阀需要两个电源信号的哦

网友(点评):
楼主也没用说明气缸使用环境,要求?难以口述。

网友:
双电控,三位五通中央封闭或中央加压电磁阀。
如果汽缸水平安装,中央封闭就可以了。如果垂直安装,考虑到负载,建议选择中央加压。

网友:
可以考虑在外部电路上做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三位五通电磁阀双线圈来控制,不通电就是不进气也不排气,保持不动到是较难,因为有惯性。气缸不加负 ...

气缸水平移动,电源信号由计数器发出。
要求计数器每计数1000个气缸动作一次(左移动),保持位置。再计数1000个,右移动同样保持。循环动作。

网友:
简单一看,似乎不复杂,即使用同一个信号,可能需配上几个继电器,可以考虑气控阀,详细可以加我详聊,交流一下!

        气动交流QQ:735654580

网友(2012-04-01):
程序控制很容易啊 干嘛花那个阀的价钱

网友:
想问下楼主为什么不能用双头电磁阀3 y* ~* T3 Y. ]& k1 e

网友:
用外部电路控制试试。。。

网友:
没有说使用的工况,一般的3位5通电池阀都可以。

网友(2012-05-03):
一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