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图纸,以前一直做国标,对英制不了解

楼主(2012-02-17):
    大家好!我是湖北随州的, 因为之前一直做着本地的机械加工生意 ,图纸都是国标的,所以对英制不太了解,麻烦大家帮我看看这张图纸,尺寸是多少?公差是多少?分别有什么技术要求?还有两张图纸右上角的一行字母是什么意思?感谢!

网友A:
标注的是最小尺寸和最大尺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注的是最小尺寸和最大尺寸值

这个我知道撒 但尺寸是多少?

网友(点评):
x25.4

网友(点评):
哦,说的是这个意思啊!!!

网友B:
图纸是哪国的,各国的标准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是哪国的,各国的标准不一样。

    图纸是英制的!!!

网友(点评):
1英寸=25.4MM

楼主:
厚度是多少?比如29/32是多少?

网友(点评):
29/32=23.0188mm,你是刚开始接触英制标注的图纸,上面的标注全是英寸,查一下英寸,毫米换算表就行了,再英制有时标最大和最小尺寸,那就包含公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厚度是多少?比如29/32是多少?

厚度是  25.4×29÷32
英制换公制,直接乘以25.4就OK了,前面一个厚度是 1 13/16,也就是 29/16,他的一半钻孔,也就是 29/3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厚度是  25.4×29÷32
英制换公制,直接乘以25.4就OK了,前面一个厚度是 1 13/16,也就是 29/16,他的一 ...

谢谢啦!那对材料有什么要求吗?比如热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那对材料有什么要求吗?比如热处理!

材料好像是1045,你需要知道这个图纸是哪个国家的?引用的什么标准。有什么疑问就发函问问来图的公司。千万别不好意思,当你的客户也不知道的时候,你要把你对图纸的理解告诉你的客户。最好转化一张你们公司内部的图纸,然后给你的客户会签。这样,你们公司就可以规避很多危险。不然风险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