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性能曲线怎么解读

楼主(2012-02-17):
请大侠教我,如图的齿轮泵,4极1.5kw电机,8Mpa压力,实际流量是多少?此图要怎么解读。谢谢!

楼主:
我的理解是这样,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大能指点下。
容积效率选95%,如果按照公式计算,流量=功率/压力/容积效率*60,即流量=1.5/8/0.95*60=11.8L/min
表中应该参照那条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