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龙门铣加工90°中心孔不能用螺旋线进刀,请教

楼主(2012-02-17):
虽然一身很痛,但今天上班时遇到的问题必须解决,数控龙门铣 加工90°中心孔不能用螺旋线进刀,导致的后果是每次的进刀点都会产生0.1mm左右的刀痕加工完后该中心孔90°面上产生凹凸不平的现象,精加工车序因中心 孔的原因无法保证其同心度和圆柱度,通过现场观察,操作者编程时采用Z进一次X Y 联动绕圆弧的编程方法为2轴联动,就会在Z进刀点产生凸台,解决此问题的方法是采用3轴联动螺旋线走刀。1 建模
    创建一90度中心孔模型,设定其零点坐标系圆心为工件中心,Z=0为工件垂直端面。
2 NC制造
   打开模型, 创建3轴联动铣削,设定0点坐标系为NC输出坐标系,退刀平面为Z0-10 位置,刀具32端铣刀,刀具补偿半径16,。
  创建曲面铣削,
  定义参数:进给600 跨度0.1 安全距离10 扫描类型1  主轴转速800  。
  定义切削:  切削线切削  封闭环   添加+ 切削线类型为投影 (去掉退刀平面上的勾)草绘切削线  2条  第一条为起始线  第2条为终线  确 定
                  返回定义参数修改扫描类型为螺旋线  。

楼主:
研究了好久  原来都说proe数控加工不能螺旋进刀,终于找到方法了 ,不明白的加我QQ490514012

网友:
           不会玩数控。。。路过恭喜下子

网友:
PROE 的NC ,能用并且能用好的必须是高手

网友(2012-09-23):
学习了,我正在编写螺旋线的加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