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判定方法,请教

楼主(2012-02-17):
左旋螺纹,右旋螺纹是怎样判断的

网友(点评):
非常形象!

网友:
楼上的方法只适合外螺纹。
内螺纹怎么看呢?

网友(点评):
看切口的旋转方向

网友:
内螺纹和外螺纹的简易识别方式是一样的,也是用左右手定则的

网友:
内螺纹和外螺纹的简易识别方式是一样的?
请问怎么个一样法?
具体些,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