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的位置度应该标同轴度,还是位置度? 请教

楼主(2012-02-17):
请教大家,图示的位置度应该标同轴度,还是位置度?
时间紧、视图方向与尺寸不成比例,请大家谅解,明白意思就行。
谢谢了!

网友:
我认为:应该以φ20作为基准,在六方尺寸上标记对称度。
视图不对,俯视图的圆应为虚线。

网友:
我赞同楼上的观点  φ20作为基准,在六方尺寸上标记对称度

网友:
按你的意思,应该标同轴度,因为这个直接决定了你在加工过程中的加工基准问题,你的加工方法应该是先加工六方,然后卡六方,车φ20的外圆,当然是要保证六方和圆的同轴,因此标同轴度合适一些

网友:
标位置度 肯定不对

网友A:
这里的位置度标注是没有问题的,基准A 为正六边形的轴线,标注同轴度和位置度意思是一样的都可以,用位置度比较符合美国人的习惯。

网友:
首先,我比较佩服你的勇气,敢把如此简单的图,画成这幅德行的图贴出来,图是一个设计者的脸面,也是设计者的语言!
你那基准A那样标注表示以那个面为基准!
至于该以什么为基准,你那个零件应该选用棒材吧,你觉得应该先车圆柱在铣六方,还是怎么搞?如果不确定,就多和机加工的人交流交流,从他们那你可以学到很多
强烈建议你到网上下载 基准的选择,及形位公差的标注及公差原则,多看看没坏处

网友B:
我这里有一点,不是很全,你看看用不用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一点,不是很全,你看看用不用得上

你这里有一点,不是很全,你看看用不用得上?你的附件怎么什么都没有啊?能补上吗?谢谢你

网友:
附件看到了,是我手机的问题,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位置度标注是没有问题的,基准A 为正六边形的轴线,标注同轴度和位置度意思是一样的都可以,用位置度 ...

  在单位偷偷上网发的,已经说了,时间太紧,只是画了大概意思,没时间改,明白意思就行,你别在这倚老卖老。
  你说了一大堆,我也没见你把问题说清楚,只会抓住图上的毛病讽刺人,你这种人我不知道在这论坛里是干啥来了。

网友(点评):
找错对象了吧?

网友:
下面那个总是下不了啊。。

网友:
如果是位置度,基准尺没给出来;如果是同轴度,基准都没给出来,φ20的轴与谁同轴呢?不可能与A面同轴吧。这里应该标位置度,但楼主标得不对。

网友:
8楼真是好人!多向你学习!

网友(2012-03-21):
时光碎片

网友:
没啥位置要求不要位置度,要同轴度,但你的基准不对啦,选轴心啊

网友(2019-07-26):
楼主是找错人抱怨了,这个谁都是从小白开始,那个把这么用心想学习的人埋汰一下确实不该,还是平和心态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单位偷偷上网发的,已经说了,时间太紧,只是画了大概意思,没时间改,明白意思就行,你别在这倚老卖 ...

楼主应该多看看里面是实际类容,关注点是哪些类容,画个图20比12小那么多

网友:
附件下来看 看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