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轮螺钉断裂?请教

楼主(2012-02-17):
带制动轮弹性柱销联轴器,利用尼龙棒传递转矩,端面压尼龙棒的螺钉经常损坏,请教社区高手,什么原因啊?

网友:
那就是螺钉规格不对或性能等级问题了。解决方案有3个
1.选高性能等级同一规格,内六角的话选择12.9级
2.增加螺钉数量
3.增大螺钉规格,原用M6改成M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