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车外圆有铁屑缠绕,请教

楼主(2012-02-17):
加工的工件是曲轴,偏心车,刀具是30度标准刀,分为左偏右偏,刀槽不能改,转速是1900,走刀F0.3,粗车余量0.4,不管怎么设置加工参数,加工结束后都会有铁屑缠绕,请各位师傅帮忙想想办法呀~~~谢谢啦

网友:
考虑换刀片的槽型吧,尽量选断屑的槽型

网友(点评):
这个刀片是标准的,如果换槽型,得定做非标了

网友A:
换刀型   加大走刀量  你加工的备件是什么材质

网友:
0.4的切削余量决定了不太可能断屑的。把余量加大吧。

网友(点评):
余量加大出现颤文,粗糙度也达不到

网友(点评):
那就是了啊,长屑材料精加工本来就不容易断屑的。

网友(点评):
你可以试试刀尖小一点的,你图片里的刀片刀尖圆角看着比较大,容易出现震纹。得不断的试各种切深和进给,找一个最佳点。当然这只能改善缠铁屑的程度,彻底消除应该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这是精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刀型   加大走刀量  你加工的备件是什么材质

材料是40Cr,加大走刀粗糙度又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