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锤的螺栓断裂严重,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2-02-17):
破碎锤的螺栓断裂严重,几天就要更换,市场上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网友:
钢丝螺套或许有一定的减震效果,或者做一个有弹性的销套缓冲

网友:
分析是强度原因还是疲劳原因。9 Z6 W* e" i1 m! A  P

网友(2013-02-01):
断裂的原因大部分因为松动造成的,价格螺纹钢套能起到放松的效果

网友:
螺栓受剪力作用没?有可能是松动错位剪断

网友:
这玩意老折不是个事!得研究!

网友(2014-11-21):
振松了剪断的,换强度高点的螺栓,重点是要经常检查拧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