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么做才最省工序?

楼主(2012-02-17):
这个是示意图,现在这个零件 用铸造的方法。时间特别慢,而且还要回火成本较高。如果摩擦压力机冲压 则需要铣床铣槽,成本不合适,麻烦。现在考虑将零件从中间切开,每一半都用摩擦 压力机冲压,然后对焊机再对焊连接上,大家觉得可行吗?
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网友:
成本跟生产批量有关,10件和10000件的生产方式有巨大的差异,成本也有很大的差别。

网友:
要看你的零件数量和精度要求了,大批量并且精度要求不怎么高的话用模具,精度要求高并且大批量的话用专机,批量少的话用加工中心。

网友:
楼主,这个零件尺寸多大,材料,外观,数量等,你要介绍清楚啊,这是很关键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