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上用来调节行程的,带胶垫的螺栓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2-02-18):
请教大家了,气缸上用来调节行程,用来做硬限位的,带胶垫的螺栓叫什么名,哪里可以采购到?咨询一下!

网友:
米思米有

网友:
聚氨酯压块

网友A(2012-11-27):
我的印象中没有这个东西吧,或许楼主说的是液压缓冲器吧,一般应用在外部安装,前面的顶杆可以加装胶垫,有橡胶和聚氨酯材料2种。

网友:
楼上正解!
就是液压缓冲器。

网友:
缓冲的可能比较大,一般没有楼主所说的调节行程的吧!!

网友:
缓冲作用,调节形成的不不用弹性材料
中国气动,济南华能竭诚为您服务3220357@qq.com

网友:
请限位及缓冲作用。

网友(2013-08-29):
的确是液压缓冲器

网友(点评):
如果是双出杆的,也可能是行程调节块。

网友(2014-09-18):
楼主说的应该是气缸本身自带的,装在缸体前端,活塞杆缩回时会撞到,调整螺丝高度可以对气缸行程进行微调,要是自己做气缸的话可以找人定做,螺丝包胶

网友(2015-04-05):
其实这个就是气缸上自配的行程调节限位螺栓吧,液压缓冲器是需要独立安装的,楼主说的应该不是液压缓冲器,你可以在气缸选型手册上看到。

网友:
缓冲器是对活塞杆外部限位,还有气缸壁带磁环的也可以限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印象中没有这个东西吧,或许楼主说的是液压缓冲器吧,一般应用在外部安装,前面的顶杆可以加装胶垫,有 ...

那也不是在气缸上呀

网友(2015-08-01):
缓冲作用

网友:
什么样的气缸,上图
调节气缸行程还真没见过,就知道有个阻尼器